盈通 A6 战神版 我的大神呀!

楼主(2014-01-21):
YESTON A6 战神版  板号:YESTON A6 PLUS  V 5.1   。  此主板 不跑码?说起来也邪,前几天修 了一个一样的主板  不过内存跑C1没有搞好 让别的师傅修好了,师傅给我说是CPU座子的问题的。cpu座子是带针的。 我记在本上了。   今天又遇到同样的主板   。但是这次是不跑码。  迅维网论坛上很多都说是 NVDIA 单桥的问题  ,先加焊,故障依旧。想到上次修的主板  会不会是通病呢?加焊CPU座子,故障依旧。刷BIOS 故障依旧。     电压都出来了。 扫荡式维修 之后让客户吧板子留下了。晶振没有波形,买的示波器终于派上用场了,没有波形。14.318 有波 。32.768 没有波。大喜 换 晶振  晶振电容 故障依旧。量一下对阻值800欧姆左右。找了个好板子对地值也是这样的。   个人感觉NVIDIA  字反着焊接单主板上的板子都加焊不好.   没有思路  ,给我个清晰的思路 路过的知道的指导一下吧。

有修好的,但还是桥挂的多

网友:
晶振没波那意思也就是没有时钟了,供电,时钟这两大块仔细查一下!

网友:
这个板子的时钟芯片是集成在桥里面的吧

网友:
桥上的供电都出了没 如果都出啦那就是桥挂了

这里南桥待机电压组正常,32.768 晶振 应该就会产生相应波形。

网友:
这里32.768 没有波一般也是南桥 RTC电路工作异常 和本身待机条件没有满足引起的。

网友:
有好主板  对着慢慢比较

网友:
桥的芯片是不是 NF6100?

网友:
这种板子还是桥坏的,比较多。

网友:
两个待机电压都查一下

网友:
换一个新桥试试

网友:
南桥电压工作正常码

网友:
感觉还是桥没有焊好

网友:
决定换桥试试

网友:
期待换桥结果啊

网友:
14.318时钟应该是敲坏了

网友:
报告  还是不行  坏了个桥
故障依旧

网友:
32.768  晶振有波了
换了桥之后。

网友:
但还是不跑码

网友:
再干一次桥吧。。

网友:
换CPU试下有时是CPU的问题

网友:
老哥修好了没啊

网友:
换了旧桥   32.。768 有波了 还不跑码   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