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中的Flash芯片是啥意思 ?

楼主(2014-01-21):
flash芯片是不是所有存储工具中都有呢?
求解 。 各位大侠们看看帮帮我

网友:
不光是存储工具中都有,现在基本影视电子产品里都有。

网友:
存储芯片呀

网友:
百度一下应该会好点

网友A:
1.U盘都有flash芯片.主要是保存数据
2.硬盘中有flash芯片,但并不是保存数据,而是保存监控程序和参数,保存数据的是盘片.
3.内存是存储工具,分随机读写内存(RAM),只读内存(rom),RAM只是临时存储数据,断电即失,
4.算起来,录音带/成为古董的录像带,光盘设备都是存储工具,是不是有falsh芯片?
5.20年前,录音带可以作为电脑外存用,方法是分别用频率高低不同的两声音代表0和1,把数据转换成声音转录在录音带上,一盘60分钟的录音带可记录约5M数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U盘都有flash芯片.主要是保存数据
2.硬盘中有flash芯片,但并不是保存数据,而是保存监控程序和参数,保存 ...

谢谢,,RAM和ROM有什么区别吗?
是不是RAM是系统内存,而ROM是存储内存?   是这样吗??求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RAM和ROM有什么区别吗?
是不是RAM是系统内存,而ROM是存储内存?   是这样吗??求解。。

RAM与ROM的区别,百度就知了.
"系统内存"是对于电脑的内存的普通说法.
以N年前的电脑基础开始说吧,
电脑硬件由输入设备、运算器、控制器、存储器、输出设备组成,其中运算器、控制器合称中央处理即CPU,
其中存储器分主在存储器(也叫内存)和副存储器(也叫外存,长期以来很少这样称呼)。
内存分rom和Ram两种,rom后分epROM,EEProm,fLash-EProm(可能没有这名词吧),
以前平时所说的内存是指电脑的RAM,后期显卡上及硬盘等设备上的RAM越来重要,内存(RAM)分为系统内存、显存、硬盘缓存等说法。
rom、epROM在没有电时数据不会消失,而RAM断电时数据消失

网友:
就是存储的芯片

网友(2014-02-26):
存储芯片·········

网友(2014-12-17):
FLASH就是闪存,就是存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