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520 不出3 5V

楼主(2014-01-21):
供电 开启 都有  断开 5V电感 芯片端有0.89V  .3V电感断开也有6v左右.. 还有什么情况会导致不出电压..

398625933 -2 严禁灌水

网友:
后期是否有短路

网友:
没见过这么修机器的呀

网友:
芯片工作条件正常的话,可以测量下3 5V电感的对地阻值,然后依次断开烧鸡判断后级相连元器件短路问题。

网友:
对地阻值800多  属正常  所以烧机烧不出短路

网友A:
测芯片条件换待机芯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测芯片条件换待机芯片

看我标出来的电压  条件基本正常,  芯片当然是换过了,不知道还漏了哪里没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我标出来的电压  条件基本正常,  芯片当然是换过了,不知道还漏了哪里没测

测量下28 , 13脚或 3,6脚电压

网友:
查查电压 电流FB反馈引脚电阻电容有无异常,测下DRVL下管驱动是否为5V持续高电平

网友:
这种情况主要是要查后级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芯片的工作条件

网友:
看看后面有没有短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测芯片条件换待机芯片

条件 不满足
en vref vin fb
几个关键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条件 不满足
en vref vin fb
几个关键脚

EN 全部5V  REF 2v  vin19  FB5v   哪里还不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