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早上的结果,,

楼主(2014-01-21):
障现象:邻居几个月前出差,回来后电脑无法启动,显示器黑屏。
  分析解决:电脑放置很长时间没有启动过,很可能导致硬件接触不良。根据开机的BIOS响铃判断,应该是内存故障所致。打开机箱取出内存,果不其然,内存的金手指处有明显的黑色污垢,用橡皮擦擦干净后将其重新装回。随后,电脑能正常启动并顺利进入系统,刚刚运行了几个程序,电脑又突然死机。
  没办法,只好重启。屏幕提示“Disk error”硬盘出错,系统启动失败。难道硬盘也有问题了笔者马上进入BIOS查看并检测硬盘,结果能正常检测到硬盘的参数,但硬盘无法正常使用。依次排除了硬盘数据线、电源线和主板接口的隐患后,把硬盘取下,仔细观察发现硬盘周围似有水气的痕迹。联想到机器很长时间没有加电了,加之最近阴雨连绵,可能是硬盘受潮所致。于是取来电吹风,小心为其均匀加热除湿(千万不能使硬盘局部过热,否则易损坏硬盘电路板上的元件)并静置一段时间后装回。可是,硬盘仍然无法正常引导启动,只得从光驱启动尝试用Scandisk修复硬盘的逻辑错误,结果无法完成。又尝试用Fdisk为其重新分区格式化,Fdisk无法正常运行。由此,判断是硬盘的分区表出错。我尝试使用硬盘修复大师Diskgen(原名Diskman),把它拷入启动软盘,在DOS下完成对硬盘分区表的恢复,并顺利重新分区格式化。至此,电脑完全恢复正常。

网友:
LZ太有才了。帮顶!

网友:
牛,我只会用HMDD扫描下。顶一个

网友(2014-02-22):
说出DOS具体方法来大家学下呀

网友:
观察仔细,分析的很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