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硬盘也可以热插拔??

楼主(2014-01-21):
  以前的硬盘磁头不具备自动停靠的功能,在通电状态下磁头是“飞行”在盘片上面的,当系统断电之前,必须用一条叫“Park”的专用命令,来让磁头归位。否则,就有可能因为盘片瞬间停转而磁头来不及归位,造成盘片被磁头“铲伤”。

  而现在的硬盘,只有当读取数据的时候,磁头才会飞行在盘片表面。一旦读取动作结束,磁头立即自动归位停靠。同时,现在的硬盘都具备延时断电的功能。即当系统供电突然丢失时,硬盘本身的控制器能自动探测到这个变化,然后强http://www.woaidiannao.com迫磁头停止当前读写指令的执行,并使磁头正常归位.这个设计大大加强http://www.woaidiannao.com了硬盘在意外断电情况下的安全系数。 所以,盘片损伤的可能性其实是极低的。但这并不意味着热插拔硬盘是毫无危险的。因为开机状态下带电插拔硬盘,都会产生一个瞬时的冲击电流,过去我们认为这是造成硬盘带电插拔损坏的罪魁祸首。然而事实上,硬盘电源接口电路对这种瞬间电流的变化的宽容度是比较大的,绝大多数时候并不会导致硬盘电路板被烧毁。真正的危险来自于硬盘的数据线! 在带电状态下插拔硬盘数据线,数据线上也会产生不正常的瞬间电流和压降,导致多个精密控制芯片被烧毁,这才是真正的“硬盘杀手”。

  因此,只要我们能保证插拔电源线和数据线的顺序正确,即“插”硬盘的时候先接数据线,后接电源线;“拔”硬盘的时候正相反,先拔电源线,后拔数据线。这样,硬盘热插拔就不是天方夜谭!

  应该感谢微软!是它把Windows操作系统的硬件在线识别和即时禁用功能做得如此完美,才让硬盘热插拔并且即插即用成为可能。首先,Windows系统可以绕过系统BIOS的设置,自行管理所有硬件,这是硬盘即插即用的第一要素。此外,在Windows设备管理器的“操作”菜单中,有一个“扫描检测硬件改动(A)”功能。当硬盘在开机状态下被插到系统中后,运行这个扫描检测功能,就能使新硬盘被操作系统识别并且正常使用。而在开机状态下拔出硬盘前,由于Windows会自动监测和向硬盘写数据,因此必须先将这个设备卸载,以使操作系统停止一切对该硬盘的操作,这时就可以安全地拔下硬盘了。

  为验证以上观点,笔者亲手操作了一下,以下是操作步骤:将硬盘的跳线设置到CS(Cable Select,电缆选择)状态,插上硬盘数据线和电源线,在设备管理器的“操作”菜单中扫描检测硬件改动,完成之后,新硬盘即可以开始正常操作了。

  热拔的步骤与此类似,先在设备管理器中找到该硬盘选择“卸载”,再将电源线拔下,确定硬盘已经停转后,即可拔下数据线。至此,硬盘被彻底热拔除。

  由于是带电插拔,瞬间电流和电压的变化,有可能导致系统死机,但热插拔硬盘经笔者的长期操作验证从未导致过硬盘烧毁。不过这毕竟是非常规的硬盘安装和使用方法,硬盘存在热插拔和即插即用的可行性,但普通用户最好不要轻易模仿。

网友A:
你针对的是IDE口的硬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针对的是IDE口的硬盘吧

SATA口的也可以,, 一般硬盘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