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36 ati独显进系统黑屏

楼主(2014-01-21):
hp cq36  进系统黑屏  , 双显卡,   分别禁用一个都可以用  ,  两个一起用就不行。 系统重装过,驱动是官方的,打独显驱动的就会黑的。之后再开进系统就一直黑了,有进系统的声音。独显加焊,重植都无果。有哪位兄弟修过类似的,还望不吝赐教。。。

网友:
bios 刷个先 。。汗, 分扣了没下着

网友:
换个显卡试试  可能显卡坏了

网友:
这个是英伟达的显卡吧

网友:
看下显卡切换的芯片,,在黑屏的时候测下,LCD的各大条件,看缺那个就按那个查下去。

有图应该好快就能定位。。

网友:
黑屏的还真没遇到过哦!之前倒时遇到过,双显卡装完系统后蓝屏的,只要在系统下重装显卡驱动就解决。

网友:
216-0749001

网友:
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
刷BIOS,换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