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奇怪的网络断网现象,求解!

楼主(2014-01-21):
经常点一下网页就出现time out现象,连接不上无线网络,要过一段时间才连上,然后上一下子又出现这样的现象,网卡重装也没用,无线网络没有问题,手机可以上。网络正常的时候,点一下网页,就出现time out (我打开了ping),这诡异啊!

网友:
驱动好着吧

网友A:
网络IP  时间不对  设置下

网友:
网卡驱动重新安装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络IP  时间不对  设置下

IP自动获取的,系统时间正确的呀!....

网友:
网线长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