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V3000,AMD的U,开机上电0.64!

楼主(2014-01-21):
惠普V3000,AMD的U,开机上电0.64,假负载查过电压都正常,再看内存供电也有,假负载上去之后无时钟,怀疑时钟芯片!一路排查发现没找到时钟芯片,应该是在南桥内部,于是加焊和直球都没用!求助!
芯片

网友:
不是CPU就是桥

网友:
上次修到过 是三合一的桥 跳0.7 CPU座不好

网友:
楼主我笑了!!又一台机器当做白老鼠死在你手上!厄....................还有,请问你为什么一下子就干桥,还是南桥呢?南桥集成时钟芯片?貌似我没见过NV三合一的桥 MCP在DV3000上出现过呢

网友:
这个基本上就是南桥的问题啦 再仔细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