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A1260不加电

楼主(2014-01-21):
接了一台苹果A1260的机子 待机都正常 3 5V都有 触发PIN也有3.3V电压 我印象中修过这样一台机子 好像是有个通病 H8S容易虚汗 还是有几个引脚容易断线来 ? 忘记了!! 此机现在就这么个情况 加焊了一下 H8S 一个样 快过年了 还有高手们在岗位上吗  来点小建议 谢谢 祝早放假 出门捡到回家的机票 过个HAPPY 年 噢也

网友:
我不是高手。。我还学习的。。。继续关注

网友:
这个可能是H8S坏掉了。修过这一类的。我这两天就不订货了,怕回不了家。呵呵

网友:
苹果好多机器。不装电池是不上电的。而于装电池要把电池充到足够的电量才能开机。以前我刚修苹果的时候也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
呵呵 此机排出电池 和BIOS  都没心情修了 回家过年啦 呵呵

网友:
H8S坏的可能性不大吧  找块料板 换个拭拭

网友:
我也有一款这机子,也不知道修哪里。会不会是电源或电源芯片啥的。

网友:
记得有这么块料板来 找不到了 H8S也没得换了 查查看是不是别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