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1外接显示正常,内屏不亮

楼主(2014-01-21):
接到一个CQ41笔记本。现象是外接显示正常。内屏不亮。暗屏都不是。
拆开机子。重新插拨屏线。故障依旧。
拆开屏。测量到高压条有19V供电。ON/OFF无电压。
从主板上测量ON/OFF插针处,也没有电压。
外接一根高压条,供上19V,飞上3.3V给ON。白屏不断闪。屏还是没显示。
现在有主板图纸了。没有点位图。主板上元件没有标示。
请前辈们指点下思路。
另外有CQ41点位图的给份。谢谢!

补充内容 (2014-2-9 09:33):
后来换屏线好了。。过年比较忙,忘了发给大家结果了。

网友:
显卡问题居多吧,期待楼主解决问题后能分享维修过程

网友A:
看看屏线 或许有收获

网友:
显卡虚焊的可能性很大,用力点按住显卡开机看看,

网友:
这个要图纸也没用啊,直接做显卡吧

网友B:
先换个屏线啊,兄弟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换个屏线啊,兄弟

屏线正在快递中。。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看看屏线 或许有收获

直接测量主板的屏线接口。也没有ON/OFF电压。估计问题在主板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测量主板的屏线接口。也没有ON/OFF电压。估计问题在主板上。

这个机器我换了N个屏线了

网友(2014-07-22):
直接测量主板的屏线接口。也没有ON/OFF电压。估计问题在主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