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R650N换显卡后开机掉电

楼主(2014-01-21):
今天接修一台方正R650N加电不显,可调电源电流1.5多点,看样子像是显卡的问题,于是拆机拿风枪加焊显卡,后开机亮屏,只是显示横竖条的花屏,于是跟客户谈好价换显卡,换后开机掉电,电流上到0.6-0.9就掉,而且速度很快,开机就掉,以为显卡做短路了(以前做过一次短路,重新做一下就好了),又拿掉显卡,不上显卡单独给主板上电还是掉电,量各路电感也没有短路的,不知往哪查了,请各位支支招

网友:
是不是新显卡做短路了

网友:
新显卡去掉量了不短,现在板子不上显卡也是掉电

网友:
这机器掉电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主板跟小接口板中间的连接线有问题,要么是主板这边,要么是接口板那边。拔出两头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好的,我试试看

网友:
应该 是 做的时候 做坏了 这种板子 就这样

网友:
我拿掉软排线看了,两边都没问题,张建述说是做的时候做坏了,是显卡做坏了是吧,但现在没有装显卡加电试机还是掉电呀,弄不明白咋回事了

网友:
是不是因为这种板要装上显卡,BIOS测到有显卡在才能正常上电

网友:
测下各状态电压,是不是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