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 AIR 换 触屏

楼主(2014-01-21):
    今天接了 个IPAD AIR ,要换触屏,但淘宝问了下,要520,还没得保修,上机好了,以后就不管了 ,太坑人了,
要是客人拿回去用过10天半个月,触屏坏了,难道客人不来找麻烦。
  小弟这个搞的 少,不知道行情,哪位知道的大哥指点下,感激不尽。

网友:
单独个触摸屏价格有些高了,可以自己进货然后换上利润岂不更可观,还省了保修的麻烦。否则还得让别人扒层皮。换触摸其实很简单,会了不难!用热风枪加撬棒就可以搞定,只不过要细心些否则容易把屏线搞断,祝你好运 !

网友:
哈哈,你就是雄图电脑维修,我记住了。

网友:
现在做维修的那个不是在网上淘

网友:
网上淘一个吧。很便宜的。保修的问题怕还是解决不了,大部分都是让你先试好上机就不保了。

网友:
自己到通讯市场多找找那些做配件的吧。。虽然这个行情就是上机不保修。但这方面的维修也是只保修一个月的。。一般出问题的情况很少的。苹果的配件技术都很成熟。

网友:
苹果的触屏卖出是上机器不保修的   一般都不会坏的

网友:
外屏个个都不保的啊?搞这个都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