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帮我把。大短的机器。

楼主(2014-01-21):
我是小白,  没人教。全自学。  接到一台Y470的,插上可调电源直接打表。发现PQ302击穿,更换后还是一样打表PQ302 D级对地0。B+到的地方全是对地0. 各个供电电杆都不短,问题是出在保护隔离这块吗? 该怎么查,请各位给个思路。谢谢了

网友:
你直接把电源扯到1V开始慢慢上升,电流上到2A就摸主板,把发烫的取掉,打阻值 不短路再装好的上去

网友A:
G极呢,正常吗!

网友:
用烧鸡法,很快找到问题

网友:
G 7V S19V  就是D级后短,

网友B:
采用烧机法,试试吧。引起大的故障点比较多,比如电容击穿也会引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采用烧机法,试试吧。引起大的故障点比较多,比如电容击穿也会引起。

怎么个烧法 是接PQ302的 D级吗,

网友:
在论坛找找烧机的方法

网友:
烧鸡大法!!!!!!电压要由小到大哦

网友:
先把各路PWM电源的上管拿掉再测

网友:
估计那组电压短路了,安全的话一组一组拆,要不就用烧机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个烧法 是接PQ302的 D级吗,

是的,烧鸡电压只要不超过短路点PQ302 D级输出电压值就行了,烧鸡法不会用的话,还是用拆件法解决问题比较安全。

网友:
谢谢大家。烧出来了,一个电容短了。还有个P沟的场管也击穿了。 小白手上没有坏板子,只有订了几个场管。真的感谢大家哦。希望可以亮机

网友:
烧鸡大法,你懂得

网友:
烧鸡大发 小心烫手

网友:
用烧鸡大法就行啊

网友:
这个电路一般就是联想的吧!很多就是公共点的滤波电容坏的    然后再换个击穿管子一般都要好。如果是前级第一个MOS管可以直接连通就可以。

网友:
还是非常感谢大家。机器亮了,换了个mos管  2个电容。ok了。谢谢

网友D:
公共点短路相对还是比较好判断的

网友:
楼主烧出来了没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公共点短路相对还是比较好判断的

可以测量对地阻值来判断,一般短路阻值在100到300多欧左右。

网友:
直接找个电源口接  B+然后 另一边接地 电流挑1然后骚鸡法啊

网友:
记得有人说过主供电大短  检查胆电容

网友:
公共点短的机器是给你争钱的机会

网友:
这个很好修的 如果b+是零 那么多数是电容击穿  如果是几十的数值 一般是某组PWM的上管,万用表即可解决,实在测不出来 那就烧鸡大发

网友:
要好好看,我一般遇到大短的机器先看,如果是大电容的问题,百分之八十的都可以看出来,当然要看眼力了,看不出来就要烧机了

网友:
找看看還有其他地方短路不

网友:
这种烧下,因该烧的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G极呢,正常吗!

问题解决了。烧鸡烧出来了,一个电容穿了

网友:
哇塞  很多烧鸡啊   ,这样的故障 烧鸡的确迅速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