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Q40的AMD 北桥问题。

楼主(2014-01-21):
不知道为什么,每次修AMD独显的CQ40 成功率都极低,还有AMD芯片组的E40    明知道是北桥的问题,就是修不亮,先是用风枪吹一下,能亮了。再上焊台加焊或是重置,一上焊台就完。哪位高手能告诉我这个有没有什么秘决? 我现在成功率大概只有三成左右。  为什么AMD的这个机器如此的难修?谢谢!

网友A:
看来是 你的焊接技术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是 你的焊接技术的问题

焊接应该没问题,几年了,几乎每天都焊。只是不知道焊这个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网友:
CQ40amd有打红胶先风枪开小一点用刮刀刮掉,后面上电我都台台亮的呀,怎么能不亮了?

网友:
cq40很好做的,兄弟 你还是主要看下温度···如果是e40底下是封了黑胶的,摘芯片时那就得掌握火候了

网友:
谢谢各位,我焊别的倒是没发现什么问题,包括T61那种打黑胶的,做BGA都没啥问题,就这个CQ40 不知道是哪个细节没处理好,各位高手能不能给讲讲细节,注意的地方。不胜感激

网友:
这个桥比其他桥要薄  温度设低一点

网友(2014-04-09):
我也遇到几个和你一样,吹了能亮,上焊台和重植都不亮了,我后来感觉是这个桥耐温较差,焊后仔细观察,易从玻璃晶体边缘爆锡

网友:
做这个北桥上下温度比别的低5度,时间短一点,容易爆

网友(2014-05-12):
说的有道理。我也遇到一台这样的 换了2个桥才搞好 ,郁闷 还好没有赔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