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不通电维修一例(送给新手的)

楼主(2014-01-21):
机型:HP CQ40
板号:LA-4103P
故障:不通电,电流0.003
      直接进入正题,,,看电流,很明显隔离保护没过,迅速拆开(电动螺丝刀确实给力),,测公共端,没电压,,

B+点的PR102,遇到大短路烧机也是从这个点烧,,,B+没电压,,往前查

PQ103前面有电压,过来后就没电压了,测量G级控制,,19V,P沟道,低电平导通,19V肯定不对,顺着G级往前查

看图理解下,要想让G级为低电平,需要的条件有:
1、PQ109导通,让PR106跟PR109分压
2、PQ104也要截止,不然G级依然是19V
我刚开始修的时候我也不知道前面的电压到底是该有还是该无,,但是我知道,要让PQ103导通19V过去,上面两个条件必须要满足,既然知道了以上连个条件,那就查这两个条件了,现在先查第一个

   找到PQ109,测3脚G级,3.3V,,满足导通条件,OK,,,过去了  ,,接下来查第二个条件

找到PQ104,这是一个PNP三极管,导通条件是低电平导通,,不过我们要的是不导通,2脚要为高电平,,,测了下,2脚19V,3脚19V,但为什么1脚的输出也是19V?,,难道击穿了???断电,量了下,还真短。,1脚跟三脚之间只有5欧姆,,迅速取下PQ104,又量了下焊盘,还是短!,又量了下三极管,,好的,,,既然不是这个三极管的问题,那就再装上去吧,,
继续查问题,

看了前后图,,能够让让PQ104的1脚跟三脚短路的,只有PC106跟PQ103了,可能有人会问,这跟PQ103有什么关系(这个我先提出来,照顾一下初学者),PQ104的1脚是连到PQ103的G级,PQ104的3脚连到PQ101的S级,而PQ101的S级跟PQ103的S级是相连的所以跟PQ103也有关联,,。。,,好了,,有了这两个概念,就动手查了,测量了PC106,,,好的,没短,接下来就是激动人心的时刻了,量了下PQ103的G级跟S级,,短了,,迅速取下PQ103,再次测量,,不短,,问题定位,,从料板找了一个P管,换上去,,插电,待机电流从0.003变为0.013了,,触发OK,,,显示,,,修机结束

另外再告诉初学者一个常识,如何快速判断场馆是N沟道还是P沟道
   红表笔接D级,黑表笔接S级,如果有500左右的值,则为P沟道,否则为N沟道
    黑表笔接D级,红表笔接S级,如果有500左右的值,则为N沟道,否则为P沟道

写帖子也累人呐,虽然对某些高手来说,完全是多余的,但,对新手来说,还是有帮助的,,所以,还请各位有分的捧的分场,没分的捧个人场,小弟在这里先谢了

 会员1533711300鑫豆2024-1-1 14:14
 会员5496182元2022-12-1 10:35

网友A:
楼主写错了  PQ104是PNP的 低电平导通  另外这个机子是仁宝的点火回路设计   两个P沟道的管子导通的条件是PACIN   ACON都为高电平

网友:
分析思路是正确的

网友:
PQ104是应该 是PNP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写错了  PQ104是PNP的 低电平导通  另外这个机子是仁宝的点火回路设计   两个P沟道的管子导通的条件是P ...

呵呵,,多谢指点,,我确实分不清三极管的NPN跟PNP,,不过这不影响我分析电路

网友:
这里PQ104 PQ105 PQ107起到什么作用?

网友B:
PQ104也要截止,不然G级依然是19V  是PQ101 S集过来的19V?

网友:
引用 网友B:
PQ104也要截止,不然G级依然是19V  是PQ101 S集过来的19V?

对,此时PQ101的S级已经有19V了,这个19V是通过PQ101内部的一个二极管过来的,图中可以看到,如果PQ104导通了,就会把19V电压直接给PQ103的G级

网友:
点火回路每一次的文章都是那么的经典!

网友:
典型的仁宝板子嘛,这个适合新手练习。

网友:
一步一步分析的很细致,很适合我这样反应迟钝的

网友C:
坏个大块头的八脚单管,无供电,上来先点两下啊。习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坏个大块头的八脚单管,无供电,上来先点两下啊。习惯。

嗯,这样速度也比较快,我是为了发帖才一步一步查的,呵呵

网友:
非常好的贴子..尤其是图插的非常的漂亮.从局部逐渐放大,清晰明了.一目了然.
关于那个测量MOS管的方法.我送出几个字.  红S黑D有阻N.反P.这样会不会更容易记住呢?

网友:
很不赖了,我就是符合这样的新手。

网友:
这种电路我就搞不懂PQ101用只二极管不一样吗?

网友:
楼主对故障分析的太透彻了,讲的也很清晰,对于我们小白真实一个难得的学习的教学好帖

网友D:
希望以后楼主要多发这样的贴子,我们新手好学习学习,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希望以后楼主要多发这样的贴子,我们新手好学习学习,非常感谢。

呵呵,这个只有尽量了,,主要是 有没有时间发帖

网友:
N管P管我也分不清,,只是N管多点而已。

网友:
我是小白,大家不要笑我。P沟道是低电平导通,难道N沟道是高电平导通吗?

N沟道G级导通性质与P沟道场馆不同,是为高电平导通,低电平截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