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P431 开机白屏

楼主(2014-01-21):
今天 接一台hp431  开机白屏  lcdvcc不正常  显卡看不到型号 我测试了所有电感阻抗感觉+V3.3S 只有43 感觉不正常  求高手指点  显卡 还没有换 实在没办法准备换显卡 但是显卡型号也开不见了  悲剧啊

网友:
在线等哟。。。。。。

网友A:
先换个屏 或者 屏线试一下   屏线试着揉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换个屏 或者 屏线试一下   屏线试着揉一下

屏换过  感觉不可能是屏  因为屏供电都没有

网友:
加焊试试呗

网友:
阻值应该偏低了,加电法烧吧

网友:
断开屏看阻值上来不,还是一样肯定有地方短路啦,或者直接找个开机后才有3.3V飞上去,断开原来的电路

网友(2014-02-20):
楼主 你的解决了吗 我今天也碰了一台同样的毛病   能分享一下吗 谢谢

网友:
hmmm lcd problem maybe?

网友:
整个是白色的话就要看屏上的供电了

网友:
淘宝搜一下、。

网友:
有图看图查。是.3.3LCD转换电路、查。再看显卡是否发信号。

网友:
显卡型号配置上有 官网上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