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45 CPU使用率100%

楼主(2014-01-21):
DELL 1545 CPU使用率100% CPU 内存 硬盘都换过了 供电都正常 会不会以bios有关系啊
cpu
硬盘

网友:
硬盘都换过了那一定等于安装过了系统咯 应该可以排除 病毒的问题 对 了 ZL 那个 CPU的温度如何了

网友:
有可能是BIOS,不过还真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楼主修好了告诉一下我们哈!那你是干什么的时候达到100%??不会开机一进系统就这样吧!

网友:
测下CPU温度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