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各位大侠帮忙解答!不胜感谢

楼主(2014-01-21):
宏基的G195WV  显示器把液晶屏摔碎了!我想换一个屏幕,但是不知道台式机的屏幕是不是通用的

网友:
哦,对了!是19寸宽屏的

网友A:
板子 基本都是  通用的   你照着屏型号   买肯定不会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子 基本都是  通用的   你照着屏型号   买肯定不会错

我是说液晶屏是通用的吗?

网友A:
液晶屏  基本都是30片插得   通用 的   但要注意薄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液晶屏  基本都是30片插得   通用 的   但要注意薄厚

谢谢你!非常感谢!!

网友B:
接口  尺寸   厚度   一样的一般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接口  尺寸   厚度   一样的一般可以

谢谢!这个论坛里有二手交易吗?我想从论坛买一个

网友:
屏的大小  薄厚  尺寸   排线   一样就可以了

网友:
屏和整机价格差不多,你还不如买整机。

网友:
换屏跟买个二手显示器价格一样啊

网友:
楼主我是卖二手电脑的(⌒.,⌒)

你在当地买呗....买我的还要邮费  直接买一个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