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与案例

楼主(2014-01-21):
华硕F8V故障时卡LOGO,按F2可进BIOS设置,保存退出依然卡
拔掉硬盘,光驱,键盘,触摸板依旧,华硕板子BIOS自检到某设备工作不正常会停止自检卡住,
考虑到外设控制芯片坏引起,或者南桥,首先我没去取网卡,读卡器,声卡,等等这些控制芯片
我进去了BIOS里面把所有外设关闭

保存重启不卡LOGO 直接进系统了,一次打开打AUDIO/就卡住,拆机打声卡一组3VS供电阻值80几欧姆
换掉声卡,阻值200多欧姆,开机打开AUDIO 保存,重启不卡,好了!

HP4410S不通电,拆机发现51125处腐蚀了,取掉芯片处理焊盘,打阻值无短路,换上好芯片开机电流上到0.8无跳变

量各大电路阻值无短路偏低,测各大电压都正常,思路转向时钟芯片,通电摸时钟芯片U1008发烫,取掉换上好芯片不在发烫
但是开机电流只跑到0.16,有点郁闷!再次打各路供电均正常,万用表到处戳了一会,无头绪,思路就又转回了时钟电路,打开图纸挨个测量

运气还算好,量到+3VS其中一路有问题,就是图中L1007电感开路导致,换掉好的电感,开机电流正常跳变至亮机!

锋锐K40A,集显SIS672DX北桥开机不显示
清洁内存槽和内存开机显示了,多试几次有不显示,不显示就是不过内存,这次我换一条内存又显示了
多试几次有故障依旧,好吧。你折磨我 我就来狠的,拆机加焊北桥,开机显示了,试了很多次都没问题,以为好了
第一天来开机又不显示了,依旧不过内存,难不成要换北桥,还是不急,拆机下来测量桥的总线电压,补偿电压,REF,我知道的信号都量了个遍
仔细听发现主板有啸叫声音,很小声。就是电感PL12,内存的,难不成漏电,换掉电感,就没出现问题了。

其他顺着线路查都能秒的,很简单就不发了

对你有用,就加分,不喜勿喷,有意见发帖说!

网友:
思路清晰,这两天我可修头痛

网友A:
不是每次都是这么简单的我试过一个机器出的问题很奇葩的,机器型号是n4010的戴尔hm55芯片组的客户第一次拿来加热io就能启动以为换了io就好了,但是远没我想的那么简单换了之后还是不加热io才启动总之热了之后就能开,后来折腾半天没辙升级bios居然神奇的好了,各位一定想这样应该维修结束了吧可惜你错了客户用了4-5个月左右回来说故障又回到原点了这回刷bios无效了这回直接加热桥才启动了这回判断是桥坏了,后来直接换板算了

网友:
楼主的技术还是不错的,学习了

网友B:
主要是看修什么机器了,修二三修的机子就没有碰到
那么简单的了

网友:
技术很好  支持

网友(点评):
运气好而已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是每次都是这么简单的我试过一个机器出的问题很奇葩的,机器型号是n4010的戴尔hm55芯片组的客户第一次拿 ...

神机常常有,考的是耐心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看修什么机器了,修二三修的机子就没有碰到
那么简单的了

二,三修我不会花超过2小时时间在板子上,浪费时间还不一定修得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神机常常有,考的是耐心

说真的一修的话我还可以有耐心二修我就没耐心了而且我那次修的机器是连外面做维修的师傅都说没见过这么奇葩的还有这么怪胎的反正热了之后就怎么用都可以怎么重启都可以关机后再开都可以,就是第二天再开就不行所以就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真的一修的话我还可以有耐心二修我就没耐心了而且我那次修的机器是连外面做维修的师傅都说没见过这么奇 ...

应该是BGA时候,桥周围原件受热,机器就正常显示了,我的经验会把滤波电容也换掉试试

网友:
最近机器多  奇葩故障也多 你的电感问题 我在F81上也遇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