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3SD开机不显示,上电到1.05A,无跳变

楼主(2014-01-21):
   华硕A43S机器,I5独显,HM65的桥,检测电流开机跳变一步到1.05A,然后无变化,测试CPU的VGACORE电压没有,其他电压都正常,但是不知道此电压是否出,有的I系列机器的CPU vgaCORE电压不出。怀疑是否显卡问题,重做显卡依旧,重新刷BIOS也依旧,换CPU和内存还是依旧,怀疑内存没有跑过。。。但是没图纸分析此CPU VGAcore电压是否出。CPU的VORE电压1.05V正常。请教各位有修过的,指点下,下一步该如何检测

网友:
集显供电要跑码后cpu另外发出的一组svid信号开启的

网友:
HM65的桥坏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