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修技嘉Q1742触发5秒后掉电到最后的暗屏艰难维修

楼主(2014-01-21):
机型技嘉Q1742 原装三代i5损坏后更换的三代i7 故障裸板触发电流上到0.12A五秒后掉电
   刚接到本本的时候,就感觉是个难题,这本子新到不敢看,三代i7的CPU,HM76系列的芯片组。而且还是二修。在论坛上根本找不到任何有关的维修信息。图纸点位也没有。
   拆机后,测待机正常。内存供电正常,1.05总线供电正常,其他供电都没产生。各大电感无明显短路。CPU在其他板子上测试过是好的。明显就是缺电导致的掉电。但这电缺的明显有点多,然后呢,修着修着EC修短路了,换了一个EC故障依旧,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妈的不修了。太难了。告知客户修不了,没图纸。第二天老板告诉我客户打电话过来说,他在淘宝买到图纸了。心里这个恨啊,真不爱修啊。
   这个图纸居然有5M这么大,三分之二都是对本机的功能和拆机方面的介绍。这图纸还有上电时序图,

呵呵还真不赖。既然是缺电,肯定要查大与门了。测试ALL_SYS_PWRGD果然没有起来。
向前查第一个0.85VS就没有产生,在向前查,说实话没点位太考验眼力了,找了好半天终于测试完毕了,发现SUSB#之后ALL_SYS_PWRGD之前除了0.85VS全部正常产生了。查找0.85VS的产生方式。为PU6(UP6122AF)产生.

测试PU6主供电正常,BOOT升压端电压正常,开启信号正常,VID识别正常。但高端管和低端管控制级没有电压产生并且不短路。所以判断为芯片本身坏了。在淘宝上定了一片。顺丰就是快才不到2天就从深圳发到了长春。十分自信的把芯片换上了,触发,电流两次跳变上到了1.08A,5秒后掉电。靠,明显没过内存。郁闷肿么会这样,插拔了N次内存,确实没过。接着测全板各大供电吧,发现除了集显供电,其他的都产生了。

集显供电也是CPU供电芯片提供,

但是HM55之后的芯片组的集显供电有的是产生在复位(跑吗)之前,有的是在复位之后。这个没有集显供电到也算是正常的。这里我却走了一次弯路,因为我不确定它的集显供电产生在复位之后,所以我用示波器打了一下产生集显供电的高低管的控制级,发现居然有细微的波形,难道它们是产生在复位之前。在用万用表量上MOS管的G级和S级居然通了。

对地阻止只有001,缓半小时之后又不通了,G级阻止回到正常的400多欧姆。我甚至怀疑他的CPU或者CPU供电芯片坏了,但曾经遇到过类似的故障,并且也用事实(NEC大电容通病就是这种症状)证明过这种现象是正常的。
   示波器测试LFRAME#帧周期,

果然没有波形,确实没有跑吗。既然没有跑吗,接着找时序了,测试最后产生的BUF_CPU_RST#1.05V正常。
神了。。这怎么可能还不跑吗,我甚至怀疑CPU或南桥被我玩烧了,或者后换的EC不好使。但这三玩意我都没有新的了。也怀疑过BIOS但是实在找不到程序。不死心又去测了一遍BUF_CPU_RST#,发现了一个奇怪问题,这应该是时序中最后产生的信号啊,但他怎么出来的这么快,几乎是按下开关就出来了。而我之前测PLT_RST#的时候,要等个接近1.5秒钟才出来。查找BUF_CPU_RST#的产生方式,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它是双MOS管Q17的三脚开漏输出产生。

这个双MOS管超级小,找了好久,发现他的3脚居然略微的撬起来了没有接在焊盘上,唉这就是二修本,就是你了,焊好此引脚。触发上电,三次完美跳变。接屏,大大的暗屏啊。虽说还是没有修好吧,但是暗屏只是小意思了,找到屏接口,发现12脚INV_BLON为低电平,

INV_BLON来自U31的8脚,8脚产生高电平的条件是9脚和10脚为高电平,测试发现10脚为低电平,让10脚为高电平的条件为12脚和13脚为高电平。实际测量12LID_SW#脚为低电平.LID_SW#来自开关板上的一个场效应管的D级,

此管只要不导通LID_SW#便为高电平,实测此管G级为高电平,但没有找到他的来路,干脆不浪费时间了拆了算了。暗屏成功解决,装机后第二天测试一天没有任何异常,交工。

快过年了,给大家拜个早年,希望大家能个小弟加点分,
在这里哦不扣自己分的,不加分的留个言也算对我的鼓励了,你们一定会在马年实力前进一大步,赚钱赚到手抽筋啊。

网友:
技嘉笔记本啊,很少见 ,至少我没见过。

网友:
不顶楼主不行啊实在是够耐心的如果是我的话绝对是直接换板算了,不过楼主也给后人给出了维修经验了

网友A:
顺带图纸发上来吧。不过技嘉的没怎么看到过。。维修可能很少。主要是看看说明和时序

网友:
技嘉笔记本,真的还没听说过呀,多谢楼主的分享了,顶一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顺带图纸发上来吧。不过技嘉的没怎么看到过。。维修可能很少。主要是看看说明和时序

迅维最大可以上传2M的东东,那图纸5M多我是有心无力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迅维最大可以上传2M的东东,那图纸5M多我是有心无力啊。

百度网盘吧。发个地址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百度网盘吧。发个地址就行了。

加我QQ吧657764303  我发给你

网友(2014-07-22):
我也没听说过技嘉笔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