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0 板号 LA-5751P电池能开机.接外不能。

楼主(2014-01-21):
           小弟初次发帖。电路知识浅薄,希望高手给点维修思路。今天接了一台G460机子。故障是。单独外接不能开机(测量有3v.5v),单独用电池能开机。同时接上电池和外接能充电也能开机,没短路(但是充电几分钟就充不了),电池换过。 充电芯片 ISL 6251换过(1P 5v    3P3.3v   8P 2v     24P 18v   19P20P 18v   )、现在没思路了。、求高手给思路、谢谢!

网友A:
今天也整了一台不开机的整好了,竟然电池可以,适配器会掉电,最后用他原来的适配器竟然好了。你看看是不是适配器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也整了一台不开机的整好了,竟然电池可以,适配器会掉电,最后用他原来的适配器竟然好了。你看看是不是 ...

我是用可调电源测试的、我这其他的G460本本都能用我的可调电源正常工作的、客户的就是原装电源,出这个问题才拿来修的、

网友:
加CPU供电电容

网友:
给个理论链接、、

网友:
这种问题查电源模块那、

网友:
按不开机维修啊

网友:
解决了没有呢

网友:
应该是隔离保护电路有问题吧,好好查一下吧

网友B:
隔离管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说的对,隔离管坏的话,有些也会导致公共点电压异常或阻值对地短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隔离管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我是新手。对隔离保护电路不是很透彻、但是,能充电放电,隔离保护MOS管截止导通正常。接收信号正常。外接待机也有3V5V、开机瞬间掉电.用电池一切正常.同时用也会给电池充电.不会掉电.这不合常理的.

网友:
楼主修上了么?碰到同样的问题了。修上麻烦回复下。急急急。谢谢

网友(2014-03-05):
修好了吗  我也有一台待机不正常

网友:
能开机 问题就不大

网友:
保护隔离场管坏了,没有开启前,是内部导通的,但是带不起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