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MD主板问题

楼主(2014-01-21):
今天维修时遇到,华硕AMD主板问题:进入到WINDOWS桌面滚动条,只跑一格就重启,且不是系统和硬盘的问题,就主板上有问题哈,就不知是什么原因。全重装系统还是一样。但进PE和DOS,和GHOST等都没问题,各位大侠给指点迷精哈。

网友:
可以考虑刷个BIOS

网友:
AMD什么型号的主板。具体型号是?

网友:
XP系统么,SATA模式改过没?

网友:
你能说下机型和主板型号么?华硕AMD是出问题比较多,但是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机型呢

网友:
换个CPU试试。我以前遇到过装系统没问题。但是就去安全模式选项的时候重启。最后是CPU坏了。

网友:
关于:华硕AMD主板问题:进入到WINDOWS桌面滚动条,只跑一格就重启,且不是系统和硬盘的问题,就主板上有问题哈,就不知是什么原因。全重装系统还是一样。但进PE和DOS,和GHOST等都没问题,各位大侠给指点迷精哈。问题解决:果然是BIOS硬盘模式设置错误,改为IDE就对了哈,谢谢大家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