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IG41M 1.0

楼主(2014-01-21):
秒杀联想L-IG41M主板不触发,刷BIOS修复

联想L-IG41M

网友(点评):
我现在有片一模一样的板,不触发,侍机电压都正常,刷BIOS无效

网友(点评):
没图纸,果断换南桥OK了

网友:
不触发刷BIOS?什么原理?
就算BIOS参与触发也仅仅是供电和片选,和程序什么关系?
难道程序开头有片选标志,而恰恰这个标志损坏?

网友:
台式机不加电,刷BIOS能好??  长见识了。。。

网友:
想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从来没因为不处发而刷bios.

网友:
没碰到台式机主板不触发刷BIOS能解决的, 有没有理论  依据?

网友:
应该是加电不显示吧

网友:
这刷BIOS能好主板能加电吧

网友:
修了几年主板还没有修到过不开机是bios引起的。

网友:
还是简单描述下这板的故障吧,联想L-IG41M,不触发。各供电无短路。PCI A14 3.3V。  COM跳线无电压,南桥32.768晶振起振正常,开关排针有3.3V  ,我也是从简单思路修起,BIOS资料出错会引起不触发,于是从另一片一样的型号主板读出来的BIOS程序刷进去就触发开机显示进系统正常,所以这板BIOS出错会不触发,上传这BIOS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网友:
不是吧,主板不触发和BIOS也有关系啊?

网友:
一般不触发我也会刷BIOS

网友(2014-02-21):
REV1.1的可以刷这个吗

网友:
可以,升级更新的1.1

网友:
太好了   刚好需要

网友:
说不定也有可能哦。虽然不懂为什么?bios原理可能跟单片机的程序一样,也有程序设定电压输出之类的

网友:
谢谢楼主 刚好用上

网友:
IO芯片的确有GPIO脚,而且也是由BIOS程序来配置的,但是台式机主板触发电路是不需要BIOS程序来配置的,所以台式机主板不触发和BIOS程序是没有什么关系的,这个板子,我把BIOS芯片取下来,一样可以触发的

网友(2014-03-26):
这个板子。不认USB USB有供电。。那位知道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