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42JE 开机电流1.4

楼主(2014-01-21):
asus k42je 开机电流1.4A左右,无跳变后掉电重启,各路电压正常。BIOS刷过,CPU、内存换过,求思路,有图纸吗?

网友:
这机器不要修了。。。。 你收下论坛 就知道了。 会搞死你的。

网友A:
已经修复,换HM55故障解决

网友:
还有一个K42JP的如果没两下掉电的蛮去查一下一个18K还是10K的电阻,阻值变小导致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经修复,换HM55故障解决

还得刷次bios吧  不然cpu温度86度

网友:
难道通病问题让你找到解决路径    记下来下次直接换桥!

网友B:
恭喜你修好了,但是不知道会返修不

网友:
用几天看看在说吧,我今天也接到个机器,看上去桥是换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恭喜你修好了,但是不知道会返修不

我会一直关注此机,如果返修大家再一起讨论吧!

网友:
嗯,好样的

网友:
换HM55刷BIOS

网友:
此机相当难搞  我打算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