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史上最复杂的网络故障,回路。你肯定也遇到过?

楼主(2014-01-21):
(图片)

网友A:
你这个交换机有这么牛B么,能识别WAN和LAN两个网段的信号并能将它们各自共享?

你这样子接等于路由器是废的,客户A 在拔号后,直接就经过交换机到外网了,不会从路由器获取IP,数据也不会再经过路由器。

你如果要客户A同时能够PPOE,又能够从路由器获得IP地址,只能装两张网卡,路由器的LAN口接客户机的另一张网卡,这样客户A将有两种方式可以上网,一种是PPOE拔号上,一种是从路由器获得IP然后经过路由器这个网关上网。

但是这两种方式是不能同时并用的,你可以给某个程序指定使用哪张网卡上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交换机有这么牛B么,能识别WAN和LAN两个网段的信号并能将它们各自共享?

你这样子接等于路由器是废 ...

他为什么要把网络这么做?因为他觉得自己技术牛,他为什么会觉得技术牛?楼下的回答............

网友:
感觉很乱  ----应该按照我画的-----连接

网友B:
如果是带vlan的交换机还真可以这么接着玩,无非就是浪费点而已。

网友:
先路由,后交换,你这好像是反的吧。当然不能上网了

网友:
ros的wan和lan的ip分别是多少,wan的获取的是10.11.0网段吧,客户机不要指定IP,ros的lan设置一个别的网段,ros里面的dns设置了没allow-remote-requests对号勾上没

网友:
感觉接错了,pppoe-》路由-》交换机-》客户机

网友:
  太深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带vlan的交换机还真可以这么接着玩,无非就是浪费点而已。

即使有VLAN,客户机也要两张网卡才行啊,总不会一会儿插这个VLAN1用PPOE,然后又插到另一个VLAN2从ROS获取IP上网吧

网友(2014-03-16):
说明交换机 那么牛逼啊

网友:
看不明白

网友:
楼主牛B。8口交换机还可以这样用??

网友:
如果路由用的IP和分配IP不在同一网段,电脑用固定IP    这样有没有可能能上呢,      小白,各位老大莫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