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不到HDD,不识别HDD 求助

楼主(2014-01-21):
三星笔记本主板
故障:不进系统
维修过程:
经过查看为找不到硬盘,换硬盘依旧找不到,能听到硬盘转动和寻道的吱吱声,更换新BIOS(拷好的),依旧找不到,进BIOS也是看不到硬盘
测量sata接口 供电1、3、7脚接地正常,供电脚 5.0   3.3V都正常     数据pin连接的四个耦合电容阻值和正常板子一样,电容另一端 通向桥的也正常。然后就凭感觉,更换南桥,未果   更换MICOM、SATA接口依旧找不大硬盘,更换了CPU还是老样子。然后找SB里面的HDD模块供电 1.05V  3.3V和GND都正常。就是找不到硬盘
2个0Ω的排阻也正常,无奈更换几个耦合电容  依旧,仔细一想光驱和硬盘都是sata接口标准一样就直接用转接线接在光驱接口,变成不显示 测量发现5.0V AUX被拉低至1.1V  拆下转接线 开机有画面 ,就是仍旧找不到硬盘。
很是郁闷!
总结:和硬盘密切相关的BIOS和桥 sata接口全部换过。连少数遇到的CPU和MICOM引起找不到HDD的可能也想到了 依旧无果……
希望哪位高手指点一下  还有哪里遗漏的地方

网友A:
上个旧硬盘试试或许有新发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个旧硬盘试试或许有新发现。

换了好几个都不行,找了几个高手 他们都没有秒杀 说应该出在小问题上面,要把桥背面的小电阻电容全部换掉

网友:
老兄 搞清楚 你得 三星笔记本 芯片组是什么?比如 R18  R23 R25  等 Ati芯片 南桥虚焊 会 不引导!

网友:
有的就是不认新硬,不知为何,但能认旧硬盘。

网友:
这是工厂里面的板子 用的是第三代酷睿CPU  BGA封装的,已经集成了北桥和显卡。南桥用的是jta什么的,换的都是新的,而且完全排除空焊短路,仪器可以看到全部OK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