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代 I3 I5 部分机型可以 屏蔽独立显卡,维修的兄弟可以赚钱了

楼主(2014-01-21):
二代 I3  I5 就是 HM65 67  的 机型好多 双显卡 切换的 独立显卡花屏,不显示的 话 可以尝试屏蔽 独立显卡
就是把 显卡的 供电去掉 即可 !测试过的 机型  IBM  E420 DELL  1410    Lenovo y470  y570 ,兄弟们 有其他机型 可以的话 陆续透露 共享!!

 会员1281317300鑫豆2024-11-28 07:44

反对楼主: 5.0 同意楼主: 5.0
对于要求不高,这方法不错。。 又简单
同意楼主!
这样做不好,可以和客户沟通,如果客户同意可以这样做,不同意就做显卡呗,多收点钱就可以了,,如果在客户不知情的情况下,以后可能 会问题多多的
这样怎么能行了?客户怎么会不知道呢?人家买的时候店员肯定把双显卡当卖点推销。这么明显的东西。还是跟人家事先打个招呼。以免以后麻烦!该我们赚的钱不怕多,这钱不能这样赚
关于这个我早有发现,主要是看电路设计;如果独显供电的PG信号不用来开启其它电压或反馈到EC,只是单独的反馈到南桥用来识别独显是否开启的话都可以去独显。
还可以试一下拆掉PCIE 16X当中的任何一个电容。

网友A:
反正都是从桥输出显示信号。

网友B:
这样搞感觉不道德,是欺骗顾客。客户购买的时候大部分是因为有独立显卡才购买的,相对高性能。现在的显卡也不贵换或重值,这样自己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心中无愧。

同意楼主: 4.0 反对楼主: 5.0
我终于看到了那么多奸商!坑人!这个做法要征得客户同意再那么做,要跟客户说明,如果在客户不知道的情况做了,还骗客户是修好了,真的不怕还诅咒啊?
同意楼主
稳定才是硬道理,换独显也可以。。。出钱就行!有几个人买独显的机器就是为了要用独显的?有些人就会斗地主也是用i7的,因为不差钱知道不?大多数还是上上网看看电视炒炒股。。。
独显都是垃圾,用集显才是最稳定的,i系列集成的性能也不错
大部分买了独显机器都没用上独显的

网友:
其实好多客户买机器的时候这样挑那样挑,一旦坏的就要求修好能用就可以,独立显卡不用也无所谓,多数客户这样

是的, 大部分女性客户是这样 能看看电影电视就行

网友C:
这个其实可以先跟客户说明嘛,不存在会么欺骗

网友:
应该是修不好才选择这方法吧  现在客户不笨的  一看没独显驱动就会说换它配件了

网友D:
asus K42J 有一款拆掉显卡后正常显示,亲测试过。

网友:
BIOS不用动手脚?

网友:
弱弱的问一句,拆掉显卡供电是拆电感还是?

网友:
确实,现在的人都挺聪明,很提防这些事的,这个方法不是正道,除非是机器实在修不好独显,只能跟客户商量用集显
不一定 有的客户无所谓 只要好用 就可以了 看客户的
确实,当客户用鲁大娘之后,看出猫腻,店也别开了

网友:
同意楼主:

网友:
就搞供电就好啦

网友:
那独显  不就摆设了  要高端机的客户大部分是玩游戏的哦

网友:
很久之前一台E420就是显卡问题,那显卡贵啊,也是一样去掉显卡供电就自动切换成集显交货了

网友:
这样还有意义吗?    最好是 修    不然咋挣钱

网友E:
AMD的不知道可不可以哦?

网友:
这也太那个啥了吧

网友:
也为偿不是这个办法,有时候独立显卡换芯片,价格民收不起来。。。。。。

网友:
貌似有搞头

网友:
收了  放我电脑了  备用

网友:
去掉显卡供电? 把芯片?MOS管 电容 电感 都去掉???

网友(点评):
断供电应该就可以了吧。。

网友:
可以跟客户沟通,客户愿意的话还是可以这样修的。

一切在于沟通

网友:
就是对于大型游戏和高清视频有点力不从心吧

网友(点评):
玩游戏,就一定要搞好独立显卡了。。

网友:
不得已而为之吧。

网友:
新机器没见几个坏显卡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这样搞感觉不道德,是欺骗顾客。客户购买的时候大部分是因为有独立显卡才购买的,相对高性能。现在的显卡也 ...

现实的社会要学会现实,,,不是你所说的那么清高,

网友:
dell 4110也可以去掉显卡供电来屏蔽显卡,我觉得去掉显卡无可厚非,去掉显卡可以延长机器使用寿命,现在很多人用电脑不是用来打游戏的,当然了,去掉显卡是要征求客户同意的!

网友:
试试看看 拆供电就可以吗 电感

网友:
个人认为这样是不好交差的哦,不然怎么办呢

网友:
这个可以和客户说一下,问客户玩不玩网游,不玩的一般不会有事!

网友G:
这些机子貌似根本不用去掉供电吧,他是直接能显示的,只是进系统无法显示而已。禁用独显就行了啊

网友:
肯定是先和客户说好哦

网友H:
昨天 又搞了一个 Y560 的  换了新显卡芯片 依然 不好用 偶尔 会 出现 雪花 !云门了 和客户沟通了一下 改成集显的了 ,我把芯片 都摘掉了 !好用 测试一天 OK  交货!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了。。

网友:
哇靠,劲爆我的蛋,这可是一篇爆炸性质的信息!

网友:
就去显卡供电芯片主板不会烧吗?都没负载了啊

网友:
可以跟客户沟通,客户愿意的话还是可以这样修的。今天一台ASUSK42J装独显黑屏!我就到安全模式把独显驱动禁有了!但是我是和客户说好的!

网友:
有些事没有办法的办法,独显发热大不说,坏起来维修麻烦,和顾客沟通好一般没啥问题

网友H:
各位兄弟,请不要误会!我发帖子的 目的这只是修理的 另一种途径,在独立显卡你搞不定的情况下 可以和客户沟通一下,在客户同意的情况下改集显的,不是骗客户的!!!!再者说了 集成的显卡只要CPU 不坏 一般是不坏的,独立显卡要修理 植株或者换芯片还有可能换显存!!工程量很大的 !!!还有更邪恶的 显卡固体胶水最可恶!搞不好要掉电断线!!!!!! 各位楼主:帮助大家一种选择!不为过错!去掉显卡的 主供电就是上端,或者下端Mos管 都可以的 !当然也可以拆芯片!希望 对大家有帮助!怪不得 现在好人少了!!社会变了!物价高了,RMB 毛了,都是 人惹得祸哦 OOMy God !

说得好。。 只是维修的一种途径

网友:
同意楼主的说法,做人嘛总是要见机行事嘛,灵活一些吧,别那么死板,要不大家还做什么生意》?????

网友:
我也遇到过,当时出价太低,没办法只能到正常使用就行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D:
asus K42J 有一款拆掉显卡后正常显示,亲测试过。

好像该机型是单显卡,一代I系列CPU,无集显的。

知道V460不

网友:
真的吗?第一次看到

网友:
现在的客户一点也不傻。这么糊弄是不行的。

网友:
这个先收藏起来  以后留着用

网友:
怎么去掉供电?把储能电感拆掉?

网友(点评):
拆掉上下管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拆掉上下管就可以了。。

网友:
挣到钱就是硬道理啊,修好就是给客户最大的福音了

网友:
维修能点亮和屏蔽故障这是教大家学习,值得赞一个。但如果遇到那种刁钻的客户,之前打游戏都顺畅,现在打游戏就卡起来了……懂我说的意思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现实的社会要学会现实,,,不是你所说的那么清高,

这个不是清高不清高的问题

网友:
可以跟客户沟通

网友:
是个好办法 有些客户不顶用

网友:
看机器的故障表现,及客户的要求了,有些独立显卡的,装上显卡驱动就蓝屏,其实把设备禁止就可以了。不过,这种情况是挣不到钱的,最多挣个装系统的钱,楼主的做法是,用硬件方法,去解决,因为拆机了,虽然机器性能下降,但,能正常使用,收客户个200大洋,也合情理。如果客户乐意出500大洋,也就尽管换,如果换了还解决不了,只能委屈一下,再这样解决,能保个芯片钱,也是不错的。

网友:
好东西 就是要分享下 哈

网友:
嗯,很多人都是这么做的!!

网友:
貌似 刷BIOS可以屏蔽独显哦  这个 要和客户交代清楚

网友:
这个只有死马当活马医的时候才用吧

网友:
HP DV3 板号HP cq32 6050A2314301-A3  I3 CPU 故障白屏,加焊ATI显卡故障依旧,取掉独显故障解决,此板拿掉独显用集显也可以用

网友:
只是针对不玩游戏的客户

网友:
这个 确实 以前做过 这样的事情   但是有些客户就是要求要独立显卡  所以这样做之前 最好跟客户说清楚 是没有独立显卡 的

网友:
别被顾客知道了,否则丢了信用不好。

网友:
是个办法,和客户沟通好就行。

网友:
这要也行,还没有试过,不过应能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昨天 又搞了一个 Y560 的  换了新显卡芯片 依然 不好用 偶尔 会 出现 雪花 !云门了 和客户沟通了一下 改成 ...

Y560 ?你是直接去掉显卡了????没有处理其他的任何地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各位兄弟,请不要误会!我发帖子的 目的这只是修理的 另一种途径,在独立显卡你搞不定的情况下 可以和客户 ...

取下管???楼主厉害!这样也可取!还得去改BIOS吧!

网友:
为什么把单把显卡去掉它就不显示呢?而一定要去供电或电容

网友J:
我修到几台y560p的,y570,去掉显卡为什么就不显示呢?按照你说的这个去供电或者去耦合电容,跟去掉显卡的供电不是一样的吗

网友:
昭阳E49AL  也是 可以的 今天测试的 ,不过 这个机型不是 显卡问题 ,而是供电问题,特意测试的,告诉大家一下

网友H:
亲自修的Y460 本本 显卡 修了好久 都没有搞好 ,总是有 马赛克,和客户沟通了,改集成的了 ,人格担保 好用!

网友(点评):
兄弟,你是怎么改的?

网友:
把显卡直接拆掉了,也可以拆供电的上管或者下管,电感也可以的哦,我拆掉显卡的原因是原来的芯片不知道那位大师傅搞的掉点了 补得不好工程量太大,搞上去 花的 ,所以才改集显的哦,帮助他修好了,省的换一块主板了哈哈,客户已经送了3家都么有搞定!我给他搞定了!

网友:
学习了 E420 黑胶的 板子又薄 可以这样搞 给客户说清楚就可以了 不存在欺骗

网友K:
就是把显卡的电感去掉就好了吗?求解

网友L:
断开供电就可以了吗 ,具体怎么做望楼主指点

网友(点评):
拆上下管。。或者电感。。或者是掉芯片都可以。。

网友:
这样好,以有从信号切很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L:
断开供电就可以了吗 ,具体怎么做望楼主指点

就是 断开显卡的 主供电 ,上端 MOS  或者 下端MOS  也可以去掉  如:E420
电感 ,有些 也可以拆掉芯片的如 Y460

网友:
引用 网友K:
就是把显卡的电感去掉就好了吗?求解

就是 断开显卡的 主供电 ,上端 MOS  或者 下端MOS  也可以去掉  如:E420
电感 ,有些 也可以拆掉芯片的如 Y460

网友:
引用 网友H:
亲自修的Y460 本本 显卡 修了好久 都没有搞好 ,总是有 马赛克,和客户沟通了,改集成的了 ,人格担保 好用 ...

就是 断开显卡的 主供电 ,上端 MOS  或者 下端MOS  也可以去掉  如:E420
电感 ,有些 也可以拆掉芯片的如 Y460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修到几台y560p的,y570,去掉显卡为什么就不显示呢?按照你说的这个去供电或者去耦合电容,跟去掉显卡的 ...

哦 搞不懂 哦 ,我确定 我搞好过的

网友:
一般坏了客户只要求修好能用,和客户讲好没什么问题

网友:
这个办法挺好的,至少可以搞定一些要求不高的客户。谢谢分享~

网友:
这个可以有。学习到了。等到显卡实在不行就可以用这个方法I。果断收藏。

网友:
拆供电,,,,,拆电感还是拆什么?楼主说的大概,说清楚点

网友:
怎么整的,去除供电是,把这路电压的元器件都取了吗还是怎么操作,不懂本人新手求解!

网友:
学习了维修不好去独显供由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其实可以先跟客户说明嘛,不存在会么欺骗

说明的话就没钱赚了

网友:
  改天有机会我也试试

网友:
咋么屏蔽?把5V供电去掉、?

网友:
把供电电感去掉,可以吗?

网友:
其实大部分客户能修好不用独显也是愿意的
再说现在I3U看点高清还是没多大问题

网友:
先收藏起来,这样修这类机器就方便多了

网友:
只要除去独显的供电就可以了?记下了,以后可能会碰到

网友:
有时修不好,只能这么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反正都是从桥输出显示信号。

嗯,维修只管弄亮就行,让我闭目养神3分钟。

网友:
楼主的贡献精神值得赞一个
支持的理由是:  可以快速的帮各位兄弟把机器弄好
不支持的理由是:做这种事情得看人下菜,遇到那种玩游戏的就惨了,独显和集显在PK,群殴的时候很明显。人家会找你麻烦的。遇到好爽的还可以解释,遇到不好说话的真PK就不值了。

网友:
学习了,不说以前真没想到呢,这样也可以

网友:
下次我也试试

网友:
可以先和客户沟通下。。

网友:
暂时还没有碰到

网友:
好方法,支持。有机会也要试试。

网友:
这个真没有试过 下次遇到试试

网友:
这个我还没有玩过,下次试试,谢谢

网友:
这个确实感觉有点不道德   不过心得很好

网友:
谢谢楼主提供的信息,长见识了。

网友:
好方法,自己会好好的珍藏。希望多多介绍。

网友:
又学到一招了

网友:
以后可以试试

网友:
弄过一次,不过跟客户提前说了声,客户要是不玩大游戏一般可以接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搞感觉不道德,是欺骗顾客。客户购买的时候大部分是因为有独立显卡才购买的,相对高性能。现在的显卡也 ...

呵,你修本子换个显卡报价多少?你赚多少?如果有200的利润,保持,我赞同你的
我们这,修个本子,换显卡最高能报到250,客户不管你多贵的机器,市场太烂了,收个200,改回集显能亮了我的客户还得感谢我帮他省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AMD的不知道可不可以哦?

可以,我试过,华硕有个F8T,修好了板子,显卡板也坏了,拔掉竟然亮了,还有的戴尔的机型改动一下电路就OK了,但是我感觉换显卡比这个改电路轻松多了

网友:
           有机会可以试一下

网友:
这个你可以和客户说清楚,你是要吧独立显卡去掉,还是换个新的显卡,反正保证自己利润的前提下,和客户说清楚就好了。

万事在于沟通

网友:
引用 网友I:
好像该机型是单显卡,一代I系列CPU,无集显的。

一代的I系列在I77系列一下有的,I7630之类的也有

网友:
真的太给力了   之前看的帖子是刷BIOS屏蔽独立显卡

网友:
只要点亮就行,顾客才不管是不是独显。

网友:
引用 网友H:
各位兄弟,请不要误会!我发帖子的 目的这只是修理的 另一种途径,在独立显卡你搞不定的情况下 可以和客户 ...

呵呵 怎么做在于自己 我觉得应该顶楼主 反过来不是提供了一种维修思路么 我以前还真没注意到楼主说的这种情况 有几台都是只能人到集显 查了好久都没头绪 各位可以提供下自己的思路 反的也行 比如还有动什么地方可以直接屏蔽独显

网友:
引用 网友M:
修改下主板的bios,就可以停止独显

是那种改哦 bios文件里改 还是进程序关掉啊 求指教

网友:
   这方法给力  把显卡供电去掉 只是让电不供给显卡 还是不让显卡电压产生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些机子貌似根本不用去掉供电吧,他是直接能显示的,只是进系统无法显示而已。禁用独显就行了啊

貌似你说的方法 可以 尝试一下

网友:
Y460也可以实现的!~

网友:
童鞋们,已经讲得很明白了 自己逐个看一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