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ELL N4110时开机时不开机

楼主(2014-01-21):
交换的主板,回来客户用了不到半个月就出问题了,无法开机,返修了3次,回来还是这样,很奇怪,这次上家也不给换了,故障现象机器不放电池,有时候开机电流0.06,必须拔插电源再开机才能启动,带电池开机就一直0.06,前面刷过一次EC BIOS,好了几天就不行了,有哪位大虾遇到过,如果有修复的给说下。

网友:
你这个有可能是C壳 跟主板有短路现象

网友:
你遇到过同样的问题?

网友:
哎,这样东西最难修了,要是我就先烘桥,烘了不行,就查CMOS到桥的电路了,小东西一个个的测试

网友:
你这个板子必须插拔电源  才能开机  是不是3V 5V 待机电压被保护了  查查3V 5V开启脚 看看是不是被什么信号拉低了

网友:
3M5M待机都有,就是第一次开机电流才0.06(裸板是0.02不加USB小板),拔插电源再开机就基本能开起来

网友:
电容或者电阻不良吧,查查待机芯片几个重要的芯片地方的电容电阻吧

网友:
可以先换个EC,因为你刷过EC-BIOS用了几天。

网友:
HM67的问题

网友:
换个BIOS芯片试一下

网友:
应该是桥的问题,这电流

网友:
进桌面看看是否认到电池,如果认到电池了可能是充电电路问题  如果没认到可能是EC虚焊

网友:
是不是绝缘没做好啊

网友A:
这机子多数为北桥烤下北桥试试

网友(2014-03-08):
引用 网友A:
这机子多数为北桥烤下北桥试试

这板子,没北桥吧,就南桥,显卡,CPU.北桥集成在U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