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初学者请教

楼主(2014-01-21):
小弟初学液晶维修,想请问下,是不是随便一张驱动板(比如RTD2025L+RTD2021L),只要找到对应的屏程序并刷进去,是不是就可以点亮屏了?

网友A:
还有接口定义等

网友:
一切皆有可能,试验下就知道了 ,咱们维修的,好多时候不就是试验出来的。反正不烧东西,再把它补回去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接口定义等

嗯,在接口定义、屏供电都对的情况下,刷对应屏的程序应该就可以了吧

网友:
最好是通用的    或刷跟屏一样的   要不就点不亮

网友:
刷之前最好备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