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478 P4老的台式机主板跑C1到BO之间掉电

楼主(2014-01-22):
前几天接到客户送来的INTEL 478 P4台式机主板,接上电源触发跑C 1到B O之间瞬间掉电,心想可能是内存或北桥部分有问题,于是测量了内存工作条件电压,VTT主供电,VREF负载基准电压 ,系统总线电压 ,SPD电压都正常,于是测量了内存到北桥的AD 地址线阻值发现问题了,发现有几组对地阻值只有几十多,正常应该是一致的,万用表蜂鸣档响,依次能不能判断北桥出现问题了呢?

网友:
有条件的话先加焊一下试试吧,这个谁也不敢100%的确定桥的问题!

网友:
刷BIOS 试试 估计会好

网友:
应该是北桥坏了

网友:
查内存工作条件看看

网友:
全部都是答非所问

neco -5 严禁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