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8AAF注意事项

楼主(2014-01-22):
客户送来一台华硕X8AAF,AMD CPU,单桥,独显。开机不显示,电流到1.6A左右,之前客户换过桥,遇到这种情况我也想到了估计是脱焊,还是老老实实的把机器拆了,开机触发测量各个电压,都正常,不犹豫了,补焊桥,BGA做好裸板测试可以正常点亮了,心里很舒畅。测试完成,开始装机,问题来了,主板固定好,风扇装上,还是点不亮,同时伴有啸叫声,奇怪了,裸板测试OK啊,怎么装上去不行? 哦,发现原来风扇下面有个黑色绝缘膜没有装,哎,装上去试试,果然可以正常点亮了,都是自己粗心大意啊。又接上硬盘再次试机,问题又来了,没有开机音乐,放歌曲也是没有声音,外接音箱也是一样,天啊,怎么这么背,喇叭坏了?不会的,外接也没声音啊,声卡坏了?再次拆机,接上硬盘测试,笔记本自带喇叭也接上,开机有声音,外接也有声音。郁闷,看了下C壳,只有靠近接口附近没有绝缘膜,估计也是短路了,用高温胶布将接口附近贴了一层,在装机测试OK,所有问题解决。

友情提醒:1.绝缘膜必须安装   2 .声卡接口一侧也要绝缘处理一下

网友A:
楼主 真有耐心  我上次修了个 hp cq516 刚开始可以亮 后来拆机再装机后跑73

网友:
技术不行,只剩下耐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 真有耐心  我上次修了个 hp cq516 刚开始可以亮 后来拆机再装机后跑73

最后有没有修好呢?

网友:
修好了不过显卡

网友:
楼主这叫练胆量的,如果没有信心的话,就该胡想八想了。

网友:
细心很重要,细节决定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