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认usb光驱

楼主(2014-01-22):
有时候会用到usb光驱,我用一个主板光驱接口和硬盘接口做了一个转接口,接上usb 3.0连接线和光驱 ,可以发现新硬件,但系统认不到光驱,连接图纸如上,谁做过的给一个提示

网友A:
这个还没有搞过  现在的机器没有必要吧   学习了

网友B:
一查供电,还有种情况是光驱与主板上的连接口,我上次修一个机器就是接口那有个弹片坏了,导致时不时认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没有搞过  现在的机器没有必要吧   学习了

一般没有用,但是有时候会用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查供电,还有种情况是光驱与主板上的连接口,我上次修一个机器就是接口那有个弹片坏了,导致时不时认不到 ...

接口是好的呀。。。。。

网友:
还没真没搞过,想不通为什么要接USB连接线,是USb光驱吗

网友:
没遇见过

网友:
以前还真没搞过这个东西

网友(2019-09-17):
光驱口认不到硬盘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8606-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