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问题啊??

楼主(2014-01-22):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

网友:
图片已传上。请高手帮个忙。

网友:
高压板坏。。。

网友:
不是显卡就是屏。

网友:
显卡换了。换到另一台电脑还是一样。机主说机子开时间长 一点。有时还能正常。

网友:
这是屏快坏了,我经常看到这样的,顾客拿来好好的,修好了就带线了,可以确定是屏

网友:
是屏参不对。我用板子试了。现在不知怎样调屏参.还请高手帮忙。

网友:
修好了,谢谢大家。

网友A:
修好讲讲故障原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修好讲讲故障原因

换个数据。就正常了。

网友:
屏可能性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换个数据。就正常了。

怎么换的数据   不懂  楼主能否给讲讲

网友B(2014-02-21):
引用 网友C:
怎么换的数据   不懂  楼主能否给讲讲

2元钱买了一个数据。把25贴片存储器拆下来。再用25编程器写进去。

网友:
程序 坏了  呗 就是

网友:
这样都可以吗?   不是大部分都是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2元钱买了一个数据。把25贴片存储器拆下来。再用25编程器写进去。

25编程器?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