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PS-800GB A待机电压输出正常,电源报错

楼主(2014-01-22):
如题,HP DPS-800GB A实测待机电压输出正常,3.3VSB,5.0VSB,其他元器件测量也没有异常。保险,桥堆,二极管,开关管等都正常。但是把电源插上服务器主机时,却报电源错误,PS亮红灯闪烁。不知道有朋友知道啥情况吗?多谢指点!

网友A:
是不是保护电路工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保护电路工作了

有可能啊,服务器电源怎么去保护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