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5QL PRO 网卡坏 不复位

楼主(2014-01-22):
最近修了好多张ASUS P5QL PRO 网卡坏 不复位 将网卡去掉 还是一样 测试各个电压都有PCIA15偏低为0.3左右 明显偏低 后发现时钟发烫 更换OK 即网卡坏 时钟必坏
Pro

网友:
P5QL PRO 网卡坏,时钟必坏。这句记住了,精辟

网友:
这种板子都这样吗

网友:
楼主,为什么网卡坏了,时钟一定坏呢?

网友:
我记得好像是有个供电是共用的 不知道对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