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g4集显电压

楼主(2014-01-22):
hp g4 2217tx
版号DAR33HMB6A0
南桥e229b279 slj8e
主板各大电感电压都有,除了PL29,对地阻值为5,怀疑是集显电压。应该是cpu供电芯片ncp6132b控制8脚小芯片ALX驱动产生PL29的电压。电流跳变为0.1-0.7-0.9-1.01-0.9-1.01
想刷bios试下,都找不到啊。淘宝也没有,求教各位大侠,,,
前段时间修过hp431没有集显电压的,板子形状和这个一样,后来是刷bios和换hm65好的

网友:
把显卡压下

网友(2014-03-25):
这个问题 解决没有啊

网友:
我这个显卡是 216-0809024

网友(2014-08-31):
楼主机器怎么样了 我现在有一台一样的 电流跳变一次到1.4左右就不动了 不出集显电压

网友:
我也有一台,DELL 板号,R08的机器不出+VCC_GFX_CORE

网友:
刷BIOS吧 百分之80

网友:
你的修好了没有,我有一个板子也想要BIOS估计也是BIOS坏了

网友(2014-10-09):
我也有个这机器不出集显供电

网友(2015-01-11):
我的不出CPU电压  独显供电   这个板子是先出哪个电压     CPU供电和显卡供电哪个先出

网友:
怎么没有图纸  把图纸上传上来啊

网友:
这个可以吧BIOS 刷一下, 但是找不到BIOS就很 蛋疼哦  老板 哈哈,加油吧期待你的答案。

网友:
  修好了没!

网友:
楼主你的修好没有,手上有一张单板,三修,集成电压没有,BISO都刷到不像样了,南桥做到板都黄了

网友(2015-03-21):
貌似这个机很难修

网友:
修好了吗 我也有一样的状况

网友(2015-06-28):
有没有修好这个机子

网友:
修好了   记得分享一下   期待结果

网友(2015-08-23):
怎么就没人发个图纸呢,手里有片板需要图纸修修

网友:
楼主修好了没有

网友:
楼主,这个机子修好了没有?我也有台不出集显的

网友(2015-09-26):
我的E530不出集显电压,电流0.6a不动,通病。不知道有人修好了吗?

网友:
手上一台  上不上内存 都跑 20  没集显 电压

网友(2015-12-06):
楼主,分享一下图纸吧

网友(2016-02-13):
见鬼了我的pl29没有电压机子可以正常亮

网友:
这个是先出哪个电压

网友(2016-05-07):
求分享   遇到一个 没集显的

网友:
我也遇到一台G4不出集显供电的

网友A(2016-09-01):
我手上都有一台,PL29没电压,我那台是独显的,可以显示不过进系统蓝屏,求高手的出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手上都有一台,PL29没电压,我那台是独显的,可以显示不过进系统蓝屏,求高手的出现

能说一下板号吗惠普g4太多啦,不知道您说的是哪一个

网友(2016-11-29):
我的G4也是不出这个电压,期待修好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