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G41M REV 1.0不跑码

楼主(2014-01-22):
联想L-G41M REV 1.0不跑码,用示波器才BIOS第一脚始终是高电平,没波形跳变,下掉BIOS一脚有寻址的波形,以为BIOS问题,但刷了BIOS还是一样,最后换南桥解决了。南桥是NH82801GB

L-IG41M REV1.0 BIOS已测试.zip

网友:
ICH7芯片组是不是很爱坏啊?我也换了几个了!

网友:
好像GB南桥很爱坏啊

网友:
你没摸南桥热不热啊

网友:
一般南桥都是烧了的吧

网友:
有BGA就是好呀,我一般碰到供电都有,复位正常,不跑马的,基本都是做料板的。

网友:
强人,如果能共享下抓波的波形图就更好了!

网友:
G41主板桥坏的比较多,记得有一批华硕的都是南桥坏 不跑码

网友:
我碰到两个是重植就好了的

网友:
兄弟换南桥试试。我很修了很多这种板

网友:
估计是南桥吧

网友:
手上有块一样的板子,网卡烧坏,去掉网卡后上DDR3 1600内存跑41,纠结中。。。。。。。

网友(2015-12-02):
坑分的啊 草

网友:
有图有真相。不错不错。

网友:
GB的桥 重植能好?你能给解释不

网友:
我今天过到了一块,跑D1内存没有过,刷了BIOS还是不行,求解……………………(内存电压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