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一半显示正常、一半不会显示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4-01-22):
大家帮忙看看这个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屏玩蛋 没什么搞头 捏捏看看是不是进屏的排线 有问题(进屏的 不是进接口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玩蛋 没什么搞头 捏捏看看是不是进屏的排线 有问题(进屏的 不是进接口板的)

试了没有反应

网友:
明显是屏上电路问题了啊~手头有材料的话拆开屏,上面有个4方芯片的,换掉试试。

网友:
屏问题的多!!!

网友:
哥们,屏废了,歇歇手吧。。

网友:
应该是无解这个

网友:
屏幕是废的了

网友:
有的时候可能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可能是驱动板

网友:
换个屏幕试一下
不就知道了

网友:
换驱动板
不行了
就不用修了

网友:
不是屏问题就是显卡问题

网友:
屏玩完了,能修就修修。不能修就完完。。

网友:
很明显屏坏了

网友:
直接换把,省事 又转钱,修完后  运气不好就会返修,砸招牌

网友:
屏问题,努力修屏吧,可能还会有一点点希望

网友:
哎,如果是你收的机子那就完蛋了,要修的机子就算了!屏坏了!

网友:
估计没搞头了  这题无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