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认识切片电阻,电容,还有等等一系列的

楼主(2014-01-22):
求解怎样认识主板上面的电阻电容还有等等一些列的东西,,求方法

网友A:
看标志啊,R是电阻,C开头的是电容啊,L开头是电感,D开头的二极管,Q三极管。

网友B:
2楼说的对      F是保险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标志啊,R是电阻,C开头的是电容啊,L开头是电感,D开头的二极管,Q三极管。

谢谢 ,对我太有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标志啊,R是电阻,C开头的是电容啊,L开头是电感,D开头的二极管,Q三极管。

Q不一定是三极管, 也可能是场管

网友C:
多看一些书籍 还有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多看一些书籍 还有资料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2楼说的对      F是保险

U代表的是什么?谢谢

网友:
U是芯片组  什么的

网友:
就是上面那位兄弟说的啊 U是芯片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