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22A100N不开机

楼主(2014-01-22):
先修道一台,三星的S22A100N不开机,是不是通病,谢谢!

网友:
不开机这原因是太多了,谁能挖掘出通病啊。。。楼主你能说是啥通病么

网友:
刷程序试一试

网友:
拆开看下是不是电源板坏了

网友:
多数是程序坏

网友(2014-03-13):
无信号 插上信号线 黑屏

网友:
这个没有电源板的。就是程序问题。他有2个程序芯片,24和25。自己刷刷看

网友:
症状说的不清楚,是不触发,还是触发不亮机。都说这是程序问题,我就修过几台电压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