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花接木修复联想Z470

楼主(2014-01-22):
    今天接到开机0.0几掉电的Z470,拆开发现触摸板下方的板子上进水严重腐蚀,其他地方没问题。清理下发现焊盘腐蚀掉一半,应该是没办法把16脚QFN焊回去。看下电路图就是个3.3V to 1.8V的电路,想着也不能因为这个小电路换板子去吧。忽然想着这个QFN腿脚也不多,功能简单,能否剪下别的板子的焊盘补上去呢,想着就干吧。这个得找个柔性线路板。破屏上面的板子就行了。翻了良久找到一个LED的升压电路正好一样。在去找芯片吧,手头也没有,第一次遇到这个芯片。找料板吧。从三星上网本上着到一个54319,能不能代换还真不知道。但是看着外围电路完全一样。先试试吧!先吧芯片焊到剪下的焊盘上面,然后用飞线把QFN的脚连到主板的电路上,补上几个元件。用表量了下都正常。开机试试吧,电流一路飙升。维修完毕。

网友:
呵呵,这样也行,维修无止境呀。

网友:
这个芯片是内部集成PWM?
看着不像线性输出,外围好多其他引脚

网友:
这样也行?厉害哦

网友:
维修无止境呀

网友:
狠人年年有  今年特别多   楼主强大啊

网友:
顶一下,佩服技术牛逼的

网友:
顶,楼主这招高明,值得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