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分析下联想E47A温控电路

楼主(2014-01-22):
故障是开机过几秒后风扇就开始常转,越转越快,直到5V最快,换温控芯片后好了大约有10分钟又不行了。芯片周围的电阻都测量过,没发现有阻值变大,或变小的,电容也没短路的,求解释。。。。另附图纸一份

补充内容 (2014-1-23 10:35):
这个问题已经和客户协商不用考虑这个问题了,谢谢大家!

网友A:
是不是换过南桥?现在的机器只要换了南桥后大多都风扇狂转

网友B:
越来越快个人感觉 检测温度越来越高 你确认时温度的问题吗 短接二极管脚看看还掉电不

网友:
控制温度的信号进ec了吧

网友:
楼主我碰到个华硕Z99S 开机风扇101度 风扇狂转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换过南桥?现在的机器只要换了南桥后大多都风扇狂转

没有换过南桥,主板没修过,一手机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越来越快个人感觉 检测温度越来越高 你确认时温度的问题吗 短接二极管脚看看还掉电不

温度正常,没有偏高。最高才45度,短接哪个二极管?为什么要短接?

网友D:
风机测速回路正常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风机测速回路正常吗?

怎么测?温控芯片10脚接的二极管,正极是2.6V。负极是1.9V

网友:
这问题头疼

网友E:
刷个bios试一下  下载bios问题多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刷个bios试一下  下载bios问题多

bios的可能性不大,因为换过温控后还正常了一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测?温控芯片10脚接的二极管,正极是2.6V。负极是1.9V

这风机是可调速风机,测速反馈到10脚TACH,测风机不转和全速转的反馈电压,参考测速反馈信号是否正常,测10脚电压.
如风机转了可没有速度反馈信号,芯片以为风机没转,继续加高速度,直到最大速.
类型如同PWM电路的电压反馈一样
这也是一个检测点,或者找个一样的风机试一下就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C:
温度正常,没有偏高。最高才45度,短接哪个二极管?为什么要短接?

  据说短接会使温控失效 你是实地的吗 没讲到吗

网友:
换了EC没,换一个试下哈

网友:
可以考虑下BIOS,这哥们是基地学出来的

网友:
这个问题已经和客户协商不用考虑这个问题了,谢谢大家!

网友:
这个问题难搞了

网友:
风扇狂转的问题我遇到的还是比较少,以后关注下。不过有人说换南桥会导致,bios问题会导致,都有一定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