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主板 945gc-m2 自动开机

楼主(2014-01-22):
联想主板 945gc-m2 自动开机 开机后跑45   刷BIOS没有  后来我压一下南桥后开机跑d0了    请大家告诉我一下

网友:
联想的板不正常关机的情况下好像是会插电开机的

网友A:
南桥没做好,拔了重置,先恢复原故障再接着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南桥没做好,拔了重置,先恢复原故障再接着修。

现在跑45了

网友(2014-06-26):
南桥虚焊了,重新做桥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