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屏故障

楼主(2014-01-22):
黑屏故障
黑屏故障,是电脑故障中较常见故障之一。引起黑屏故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因此这里先介绍一下电脑的启动过程,然后再提出一些检查方法,以供参考。
1、        电脑的启动过程:
     1.1上电自检
   当打开电源开关后,从电源送到主板一个Power  Good信号,表明电源工作正常。电脑接到
   这一信号后,开始复位并进入自检过程。整个自检过程可分为两大部分:
        内核部分的自检 。这部分包括CPU、ROM BIOS、总线控制器等。如果这部分发生故障,自
检时将无任何反映。这部分的故障,可能是由于EPROM损坏,或跳线设置不正确,或CPU主板上的总路线控制器损坏引起。
        外围部分的自检。这部分又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基本的内存、插在扩展槽上的板卡和键
   盘、CD等。在这部分自检过程中有两种情况可能发生,一种是在检查内存和显示卡时如果有     故障发生,则会用声音来报警;一种是当内存、显示卡通过自检后如果其它部件有故障,则会通过显示错误信息来提示。因此可根据提示信息的方法来判断故障部位。另一是,BIOS根据CMOS中的内容来检查系统的配置情况,如果配置正确,则自检完成,开始操作系统的引导过程。
     1.2加载操作系统(后面的相应介绍)
    1.3启动完毕,等待用户进行操作。
  2、查找和定位黑屏故障:
   2.1 外观检查:察看一下电源指示灯是否亮,如果不亮,应将手放在电源风扇附近,感觉一     下有无风吹出,若无风吹出,则应看一下电源线是否插好,重插一下电源再试,如果系统正
   常显示并启动,则属于电源线未插好所至,若故障依旧,则说明电源有故障。如果虽然风扇
   有风吹出,则说明电源负载有故障,应进行下一步检查;如果电源风扇有风吹出,但电源灯   不亮,则应打开机箱盖,逐次拔掉机箱中各部件的电源再试,当拔掉某一部件后,系统恢复正  常,则可能是该部件有故障,或电源自身带载能力下降。这可用替换法进行确认。
     2.2如果电源指示灯是亮的,则说明电源可能是好的,这时可打开机箱,利用拔插法和替换
     法逐一确定。在拔下显示卡或内存时判断故障是否消失,这主要时利用主机的喇叭来判断的
     ,有声音说明故障消失,否则故障依旧。当拔下某一部件后,故障消失,则说明该部件可能
     有故障,再用替换法试一试,若故障消失,则可确认该部件有故障,否则电源可能有故障。
     如果拔到最后,之剩下主板和CPU,则说明主板有故障(CPU出故障的机率很小,但也不能不
     考虑)
     2.3电源指示灯亮,但有嘟嘟的响声,则说明内存或显示卡等接插件有接触不良或损坏的现
     象。一般将相应的板卡拔下再重插一下试试。这种故障有时会不定时的发生,这时可以采取
     :换一个插槽、另换一块板卡等措施试一试,如果仍不能解决,则可能是机箱结构上的问题
     ,应换一个机箱。另外,对于某些机器来说,当没有接好显示器时,机器也会发出嘟嘟响。
     2.4 黑屏故障也有可能是主板上的跳线设置不正确所至,或各部件配合不好引起,这往往发
     生在新更换主板时发生或接插新板卡时发生。
     2.5当发生黑屏故障时,还可听一听主机的启动声音来判断故障部位。如果虽然无显示,但
     主机有正常的自检和启动的声音,则说明显示部分有故障,否则是主机有故障,这时可用上
     述方法来进一步确认故障部位。
     总括起来,黑屏故障除了操作不当的原因外,有可能发生故障的部件有:电源、主板、显示
     卡、显示器、内存,或其它插在主板上的板卡上。因此说,黑屏故障的原因很多,检查起来
     是较为困难。

网友:
嗯。。黑屏我不怕,最怕的就是时好时坏的

网友:
确实,时好时坏是最麻烦的,最难确定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