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943NW 刷BIOS后指示灯不亮 电压正常

楼主(2014-01-22):
拿到手的时候指示灯会亮  刷了bios后救不亮了 而后我又把原来的bios刷回来 但还是不亮 各电压正常
怎么办啊  我的屏型号是HT190WG1-600  刷了N个bios无果啊

网友:
换MCU芯片试一试,24和25都刷了吗,检查一下mcu周围有没有原件脱落。

25到是换了,不行! 没想到刷了24就好了...你不说我还想不到者问题呢 谢谢您 灰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