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疼的供电短路,太多元件了,没头绪!

楼主(2014-01-22):
通电大电流,然后保护,短路了。 按照图纸打值,有好几个短路的地方,查到的:

断点 前-后(打值) 名称  可疑位置
pj403 0-0         5valw        usb  (ok)
pj402 140-0           3valw        ec?
pj401 480-140        b-35
pj504 113-0        vccp                p7=c8+c1... ; p11=c747+...+c605*+c339  ;  p12 ? ;  p29
j4    0-39        vccp-axg

上面是查找过程中记得笔记,5valw在去掉usb供电的电容后打值60,3valw、vccp去的地方太多了,烧也烧不出来。
这种情况能怎么办? 仅仅是电容就有好几十个,而且还有桥、座子,可怎么搞啊

网友:
还是烧鸡不吧

网友:
烧鸡  用夹子 一段一段的烧

网友:
只有慢慢的抹了,修电脑最怕3,。3V短路,要换好多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