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高手们,我的显示器出现奇怪问题?帮我看看。

楼主(2014-01-22):
大家好,师傅们,我的显示器出现奇怪问题?帮我看看。我的一台AOC液晶显示器出现了这个问题,,我把显示换了一台主机也是同样的问题,可以说是显示坏了,但不知道显示里面的那个坏掉了。你如师傅们有知道跟我说一下,谢谢

网友:
屏线、驱动板、屏都有可能

网友:
不是屏线就是屏的问题,如果是那款很薄的19寸AOC那款显示器,那就是屏的问题了,碰到过几台都是同样的故障。

网友:
这个应该是屏的问题     不好搞

网友:
师傅们都说了,就是上面的问题,一个个试

网友:
屏的可能性很大哦

网友:
屏的问题可能性大呢

网友:
拿去叫人修了,说是屏的问题。

网友:
屏上主芯片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