耦合的定义

楼主(2014-01-22):
     耦合是通过特定的元件(电容 光电耦合器 隔离变压器)将信号从一级传送到下一级,中间没有直接连接的导线,有效的避免了前后级电路的直接联通。(对于交流来说就完全隔开了)信号就传递完成了。
如 电容是通过充放电的形式将信号传递下去的
    光电耦合器是通过 电信号 到光信号 再到电信号来传递信号的
    隔离变压器是通过 电信号 到磁信号 再到电信号来传递信号的

网友:
有效的避免了前后级电路的直接联通-----这个才是重点,呵呵

网友:
说的通俗点,耦合就是信号从一端到另一端的过程,而两端不是直接联通的。

网友A:
呵呵 偶是新手 谢谢指点。。。

网友:
每次换这个的时候也不知到什么意思,都是找北桥和显卡之间的位置更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 偶是新手 谢谢指点。。。

嗯  这个易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