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维修

楼主(2014-01-22):
    前几天修一台液晶显示器 电源高压一体板的,症状是开机一闪 一灭的 ;开始以为是灯管打火或电容损坏电压不稳 。结果测试灯管是好的 检查电容也没有损坏的,拆开通电测试OK。能正常亮机不闪 问题出现了 装上后又闪了 拆下来又正常 怀疑是漏电引起的  用电阻档20m欧测试按键开关 有一个有阻值 轻微漏电  更换后 OK

网友:
新手来学习。。。。。。。。。。。。。。。用欧母档怎样测。。。漏电吗。。能说详细点?